什么类型的管接头需要密封圈,什么样的不需要?

楼主(2009-08-19):
请问各位高手,什么类型的管接头需要密封圈,什么样的管接头不需要密封圈。

网友:
我们用的锥管螺纹就涂点螺纹胶就可以!

网友:
锥面PT密封不需要 平面PF需要

网友:
接头的密封形式有好多种,说简单但其实也挺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