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用卧加干的活出现如此刀纹,请分析原因!

楼主(2009-08-20):
卧式加工中心,HELLER。端面用盘铣刀铣出,盘铣刀的直径大于工件的宽度。冷却液供给充分。材料类似于不锈钢的合金钢,切削性能比不锈钢要好。而且在端面上的几个深孔内壁也会出现颤纹。端面纹路如图所示。

请分析一下产生原因,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
恩!放大之后。。。。

网友:
用小点的面铣刀分量刀铣不行吗?

网友:
可能是震刀了    把后面顶好试下

网友A:
你这个是先加工孔 再铣面吗?

这样就会振动,当然会出现那些了。

建议更改一下工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我们在普通铣床上也干过类似的工件,没出现过上述问题啊?

网友:
1、要知道夹具状态?
2、       刀具型号?
3、        加工参数?

网友:
工件没卡牢固,产生颤动,车刀接触面积小不易产生颤动。

网友:
量大,刀钝,可能刀片选择有问题。或自制刀杆,只装夹一把焊接刀,效果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追求效率
单边留量1毫米
一刀完成
精铣和粗铣用一把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怎么讲?
现加工孔就会造成平面铣时震动么?

楼主:
夹具是用立式组合夹具,稳定性很好!而且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同一个夹具上装夹4个工件,所有的工件都出现这种情况的震纹

刀具是用直径120左右的盘刀,粗精铣一起的,刀片是伊斯卡的。

加工参数进给速度并不快,单边留量1毫米,一刀完成。

网友(点评):
你在工件上打表,看工件动 了没有

网友:
你这个零件是不是很长呀,感觉干活的时候会抖动,刀片是精加工用的刀片吗?最好锋利些,夹具方面看看能不能加支撑

网友:
粗精加工分开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情况有几个可能的原因,1主轴轴向窜动,2刀片或刀盘装夹不稳,3刀片钝,4刀片刃磨有问题,5工件装夹不稳,6精加工余量过大,7主轴传动丝杠间隙过大(比如磨损)或轴承座松(我们这里有出现过行程开关失灵而撞裂轴承座的)。拙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道理!
经检查发现X轴滚珠丝杠电机端的轴承座锁紧螺母松了
而且主轴端跳超差

网友:
这个情况有几个可能的原因,1主轴轴向窜动,2刀片或刀盘装夹不稳,3刀片钝,4刀片刃磨有问题,5工件装夹不稳,6精加工余量过大,7主轴传动丝杠间隙过大(比如磨损)或轴承座松(我们这里有出现过行程开关失灵而撞裂轴 ...
引用 网友C:

同意!补充下:主轴过快?走刀快?少上块刀片看看?

网友:
17楼大哥的说法没错,加工参数的设置是否合理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但好像你说原来没事,是后来才出现的,所以这方面的可能性要小一些,不过有时候机床精度等性能下降了,也可以拿加工参数凑一下,不过得牺牲加工效率!拙见!

网友:
先面后孔。

网友(2013-03-09):
选用合适的刀片,孔最后加工

网友:
lz把转速打快点, 进给慢点。。。。。造成这样的原因
1机床问题,主轴会动,力气不够
2刀片的原因

网友:
先粗铣完,放几个小时,目的是释放力,然后精加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先加工孔 再铣面吗?

这样就会振动,当然会出现那些了。

这个可以先看看在没有铣削到孔的面的加工状况,如果一样的话就不应该是工艺顺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