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少机油是机油的问题吗?

楼主(2009-08-20):
请问发动机少机油是机油的问题吗?

网友:
发动机各密封面和油封损坏,将造成润滑油的渗漏。一旦渗漏发生,在发动机外部就可以观察到。如排气管冒兰烟,则是润滑油进入燃烧室被烧掉。润滑油可以通过四个途径进入燃烧室:
导管与气门杆二者之间发生磨损,间隙过大,在进气行程时,气门罩中的润滑油滴就会沿间隙进入燃烧室。
进气门挡油罩失效(掉出或损坏),不能有效阻止机油通过气门进入燃烧室。
活塞环与气缸壁磨损过大,油环刮油作用减弱,使机油进入燃烧室。
曲轴箱通风阀发生粘结而不能移动,失去控制通风量的作用,曲轴箱中过多的润滑油蒸气便通过曲轴箱通风管进入进气管。
除了烧机油外,机油消耗过大还可能存在以下原因:
用道达尔油后,用户开始关注油耗了。原来就高,未注意罢了。
发动机漏油,尤其需注意曲轴
添加了过多的机油
使用了伪劣机油滤清器。

网友:
楼上说得很全面了

网友:
2楼说得很全面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发动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2011-12-08):
二楼正解,说得非常详细了

网友(2012-02-13):
感谢二楼的帮助,以后要多交流!!!

网友(2012-06-24):
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