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中怎样做装配体力的分析---请教

楼主(2009-08-20):
双立柱    压机施加力      在装配体里面怎样做COSMOSXPRESS
恳请告知   小弟正在做双立柱系列化   需要分析

网友:
按照向导操作即可

网友:
可以参考下我的这个贴,不过不知道管不管用。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26832

网友:
装配体力的分析不能用COSMOSXPRESS来分析,COSMOSXPRESS只能对单一零件进行力的分析。用COSMOSWorks可以对装配体进行力的分析。

楼主:
谢谢  3楼的   有点模糊
请问四楼  你有教程吗  最好视频的
能共享下吗

网友(2009-12-19):
要用高级的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