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AT3412发电机转速不稳定

楼主(2009-08-20):
一台旧CAT3412发电机组,多年不用,经试机正常,但吊装到发电房后就出现转速不稳定,情况如下:
1.起动后转速时高时低;
2.当负荷加大,发动机自动追油后转速时高时低;
3.不稳定的情况就像喘气,一高一低,有规律;
4.通过熄火摇臂稍稍将转速降低再慢慢松开就回复正常.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怎样解决? 谢谢各位.

网友:
应该是调速机构出现故障。可以检查一下是否在搬移过程中有使哪个地方变形或那个调节螺钉松动没有。

楼主:
已解决问题,是调速机构出现故障,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