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加工---请教

楼主(2009-08-20):
公司新产品,铸铁件,外形1300*160*46,外形公差,在0.1mm,在经过三次平面加工后,仍然有0.5mm的变形,请教下各位朋友,有无更好的方法来加工平面,以保证平形度。
现用加工方法:粗加工一平面,再以加工过的平面为基准加工另一平面(平形度良好),同时加工两个长的侧面(1300mm长),再翻身用靠山的方法,一边顶一边靠来加工原粗加工平面(底面装夹平),发现第一刀铣过后平面度测量误差有0.2mm左右,松掉工装后发现零件变形严重,有0.5mm左右的变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加工过程过一直冲油性切削液,零件用手摸也没啥温度,在此请教各位做铸铁加工的朋友,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加工此件东东!在线等待高人指点一二!
QQ:37400371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这和铸件没有经过时效处理有没关系!

网友:
最后一刀用刨的方法,变形量可小一些,铣面变形大,另外就是装卡的问题,空的部分一定要垫实

网友:
这个规格/形状的东西,粗加工后最好去时效一下。否则,很难保证不变形

网友:
你是什么机床加工呢?如果是龙门建议不要平放,工件竖放装夹,用侧铣头加工。有条件的话,留个40,50丝余量用平磨保证。当然工件的退火很重要。

网友:
粗加工后人工时效.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忙,我估计还是铸件没经过时效才会这个样子,因为在加工第一面时,虽然底面是不平的,但垫实的,所以第一面铣加工后平面度还是可以的,至少在0.1之内吧,然后反过来,一顶一靠装夹加工第二平面和侧面,平面度也可以,0.05左右吧,有打过表测过的,但回过来再加工原来的第一面至尺寸时,第一刀铣过后测量就有了0.2的误差了,松了工装就变成了0.5了,后来也问过其它公司的师傅,基本上都是由于没经过时效处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建议在铣加工后留余量经时效后再上磨床加工至尺寸比较保险!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
原材料的问题,那以后采购的时候可要注意了,我们生产的铸件都要经过热处理才交货

网友:
谢谢楼主,以前我们也遇到此类情况,然而未考虑到时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