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小型装载机,无奈接一个客户定制的装载机---请教

楼主(2009-08-20):
刚接触小型装载机,无奈接一个客户定制的装载机,要求卸料高度为5米,卸料距离为1.2,装载重1.8吨,真不知如何下手?
是否先考虑铰接位置及高度、前桥距铰接距离?还是........?
求求各位老师啦!
在此谢过!
最好能详细点,或邮件:jssnljf@163.com

网友:
可以参考伸缩臂叉装车,卡特的叉装车规格型号与你描述的相符。我在论坛上发了不少资料,可参考。论坛上也有不少类似资料。
可点击链接: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5542
欧洲设计型的伸缩臂叉装车
欧洲设计型的叉装车引人注目,行走采用装载机的功力换挡变速箱或变速箱加液压马达,转向方式与高空作业车类似,四轮驱动,四轮转向,可以实现蟹行和原地转向。其“鹅头式”工装具灵活,可以换装多种工具,例如,叉车的叉板,装载机的铲斗

卡特的TH225,重量:4.9吨,载重:2.5吨  升高:5.58米。发动机侧转,伸缩臂在司机室视窗下方,重心低,行走时视野好。84HP马力的发动机不但可以满足高速行走,也可满足多功能工装具的工作要求。

楼主:
谢谢版主!这里真是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