捣固车的捣搞是垂直往下好还是有点向外的斜度?

楼主(2009-08-20):
请问一下:捣固车的捣搞是垂直往下好还是有点向外的斜度?为什么?谢过了....

网友:
如果是可调的那就更好,哪怕是5度。

网友:
ralphtyler 网友好!
.
垂直只能原地踏步。
而向外有点斜度的,由于有了分力的存在,就会边捣固边前移。
.
syw  090821---01.53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垂直的好,使镐头锥面接触充分受力;向外倾斜产生横向分力,使镐头安装锥面局部受力,造成锥面受伤,拆卸困难!

网友(2009-12-21):
如果从力学角度来说垂直最好,如果考虑作业连续性还应该有一定角度倾斜但要控制角度

网友:
这个要根据你的震动方向来确定,目前捣固车震动方式采用垂直的要好得多

网友(2011-03-16):
一般都是垂直下插,下插后还要夹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