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丝六角螺栓、螺钉联接的拆卸方法?

楼主(2009-08-20):
今天在安装M4螺栓时,拧到了底部,发觉螺帽和螺栓无法紧固,后准备拆卸,却无法拆卸,因不能伤及需要紧固的物品,所以不能用切割,电焊等方法!麻烦各位老师给指点指点!急!!

网友:
用沙轮磨掉。
这也许不是第一次出现的,现场师傅挺有经验的,问问会有不同答案的。

网友:
同意2楼的办法

网友(2009-10-05):
M4的螺丝 需要用气焊?

网友(2009-11-11):
是滑丝了吗,如果是,可以用大力钳夹住螺帽一边往外转一边往外拉

网友(2010-03-27):
M4的螺丝         拿锉刀挫

网友:
同意5楼的看法。

网友:
不同意5楼的说法,如何往外拉,拉是拉不动的,呵呵

网友:
直接用手锯锯掉,再用锉刀挫平即可。如果需要在原来的位置重新安装螺栓,可用大力钳反向拧出。

网友(2010-05-11):
直接用手锯锯掉,用锉刀挫平,再用电火花打碎

网友:
有专用的取丝器,还可以用小电流焊头后取出

网友:
把断的螺杆齐面割掉,在原位置重新攻丝

网友:
直接用手锯锯掉,再用锉刀挫平即可。如果需要在原来的位置重新安装螺栓,可用大力钳反向拧

网友:
根据我干了快一年的经验,我觉得要有管钳加紧,将头部翘起,就是说让螺栓吃力,在松动,应该可以取出!

网友:
刚回答的有点蠢,用钳子夹住边拧边拉,肯定可以》》

网友:
M4的螺丝?使用钢丝钳什么的都行的呀,那个能费多大的力?

网友:
如果要拧下来,那就想法施加一个轴向力。如果破坏性拆卸的话,方法就多了,锯、锉、钻、磨,如果连接件强度允许,还可以冲、錾切等等。气割、电火花、等离子切割等就不必要了吧,有点像高射炮打蚊子,或者说杀鸡用牛刀。

网友:
用角磨机磨掉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