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比与机床主轴传动比---请教

楼主(2009-08-20):
在机械原理中,讲解到齿轮系的传动比时;定义传动比是首末齿轮的角速度之比,即所有从动轮齿数乘积与所有主动轮齿数乘积之比。
而在机械制造技术课程中,讲解到机床主轴传动比时,定义传动比为从动轮与主动轮的角速度之比。我觉得这两者矛盾,请版内朋友帮我解答一下啊,谢谢

网友:
传动比就是首端件转速/末端件转速,大于1减速,小于1升速。

网友:
两个都没错,我自己画过图看过了,自己应该好好画下结构看看啊!就看你怎么看从动和主动齿轮,只要模数一样,角速度比值等于齿数比值,比如X穿到Y再传到Z,那比值(Z/Y)*(Y/X)=Z/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