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为什么车螺纹总变尺寸

楼主(2009-08-21):
以前车铸铁工件时候,尺寸很好抓。现在改车轴产品了,材料45#调质,外螺纹为M45X3的,怎么就总变刻度呢?

楼主:
以前车铸铁工件时候,尺寸很好抓。现在改车轴产品了,材料45#调质,外螺纹为M45X3的,怎么就总需要调整刀补呀?想不通,几乎每个都不同,空刀再走一刀,有时没铁屑,有时候有铁屑,那究竟是怎么会事情呀?

网友:
是不是机床有问题啊
车这样的螺纹应该没有问题的,车上几百个都不会有问题啊
螺纹长度是多少啊

网友:
刀座是不是松了

网友:
设别可能有问题了,也许丝杠或螺母磨损了,不合格了

网友:
刀架,卡盘,丝杠,导轨,主轴。嘿嘿俺曾经是干普车的。哦还有刀具几何角度,切削速度。

楼主:
刀座是不是松了
引用 网友A:

打表看起来是好的

楼主:
设别可能有问题了,也许丝杠或螺母磨损了,不合格了
引用 网友B:

磨损了好象也应该不会每个尺寸都变化吧?

楼主:
刀架,卡盘,丝杠,导轨,主轴。嘿嘿俺曾经是干普车的。哦还有刀具几何角度,切削速度。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前面刚加工一批铸件材料过,没发现任何问题,产品质量OK的。

网友:
能不能像加工中心那样测试一下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肯定是有个定位基准松了

网友:
是不是刻度定位不准。

网友(2012-06-20):
我也想知道,我比你还郁闷,我这车外圆尺寸很好,基本没变化,就是螺纹尺寸变化厉害,第一件螺纹合格,第二件可能环规就进不去了,单单螺纹尺寸变,郁闷呀

网友:
会不会是车刀有松动,或是刀垫之类的有松动

网友:
铸铁、钢用得刀具应该有所区别,还是要在刀具上想办法

网友:
前面加工铸件时铁销磨损导轨了!
你先车一个圆棒料,车光,用百分表装刀架上走,看看你车过的圆棒跳动大不大,如果打就是床子有问题了。
或者你车的螺纹是不是太长了,让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