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拉伸件壁上的痕迹大家一般怎么处理?

楼主(2009-08-21):
附图,四周的痕迹挺明显,大家一般怎么解决?
个人认为是材料拉伸过程中硬化所致。

网友:
模具抛光啊!

网友:
在汇安人才市场招聘的时候
我就一个问题,引起拉伸痕的原因有哪些
对照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大地有那些原因会早成痕迹呢?

网友:
由图片上的看拉深时的反拉深力不够,引起波浪纹,这在多次拉深时是个问题哦!

网友:
拉深模的凹模材料也是个问题

楼主:
模具抛光啊!
引用 网友B:

材料0.4mm厚的 这么深的痕迹要抛掉 估计会穿孔

楼主:
拉深模的凹模材料也是个问题
引用 网友B:

材料只会在不够硬度时 将产品四周划伤 形成密纹
这痕迹不是

楼主:
在汇安人才市场招聘的时候
我就一个问题,引起拉伸痕的原因有哪些
对照检查
引用 网友A:

梨梨也不给点意见呐,不够意思。

网友:
请你提供尽可能多的产品及模具参数
要不没法说

楼主:
其他产品基本也是这样。
个人觉得模具参数或是间隙影响不大,主要是第一次拉伸底部圈脚材料变硬,影响下次拉伸材料时流动,一般拉伸好像中间有道退火工艺,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增加。

网友:
8# guide2008 是抛光模具,我以前有生产过很多薄料拉深件,因为量比较大,凹模多是用钨钢做的,模具表面都抛光成镜面,几万下来都没有这样的问题过.如果你所说的痕迹是横向痕迹.那我觉得模具间隙有问题.

网友:
斑竹,我没法说了。。。
看您的图片,模具是有严重错误的,一是面的不平,二是边缘的起皱,就这两个问题就不是小问题了
再者你说退火工艺,通常铁材料的拉伸是不需要退火的,只有不锈钢的多工序拉伸才会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  我看成是产品抛光了 痕迹是横向的 感觉和模具抛光关系不大 我们没用合金 但材料硬度也还可以
模具间隙单边是0.04mm,不知道是否合理 间隙是大点好还是小点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用的是冲床拉伸,压边力再增大的话容易暴顶,用的是弹簧,产品边缘起奏影响不大吧
间隙我上面说了 想再减小点 不知道帮助大不大

网友:
15# guide2008 既然痕迹是横向的话,我建议你先改变一下前面几道拉深的深度,成型后与以前的比较一下,如果位置有变的话,建议a.尽量加大前面几道模具凹模口上的R,减小最后一道模具的间隙!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采用液压拉伸机吧,你的这种产品冲床不太合适(起码不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学习了,拉伸模接触的很少哦

楼主:
欢迎超人大侠指点 设备的事暂时改变不了 我也想用液压它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