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机械设备的误差的一点疑惑

楼主(2009-08-21):
我是搞电的,我在调试的过程中经常与机械的人打交道,疑惑也就慢慢的积累了好多,最终的问题,想在这里请教一下搞机械的社友,是不是机械的精度是和钱成正比的,越贵精度越高?
我做电控的时候都是不管合同多少钱,总是有利润的,总能达到客户的要求,但是机械设备要不是现场现改,要不就是把责任推到电控,让大家都很头痛,是不是设备厂家钱赚的少了就偷工减料呀。
最近调试一个压下,二级减速 减速比1:1640 在同抬 同压后 两边的压下明显看出不同步了,搞机械的还说他们的设备没有问题,我的检测就是电机转一圈,我检测1000个脉冲,根本不会有问题,真是气死人了,跑到你们这里发牢骚,舒服一下吧。

网友:
一般是越贵精度越高,或者品牌越大,基本上价格和质量是有关系的。
机械响应是有个滞后、误差问题,是个难题!电器的滞后可以做到皮秒,可以忽略不计,但机械做不到,但最终一切动作地实现都要靠机械响应变为现实,电器如何和机械做到最好的结合,如何补偿、减少机械响应滞后、误差问题是个系统工程,要靠电器师与机械师的密切配合才行,不能各搞各的,不能分家,也许机械和电气单独看都没问题,但合在一起设备就会有大问题。
一定要合作,不要推脱责任,互相指责对方

网友:
最近有好几个人问我搞机械难还是搞控制难,我都说搞机械难。
我原来是搞机械的,现在搞电控,但老板一直叫我兼职搞机械,所以又很多体会。
机械这个专业,其实是吃力不讨好的专业,很多认为很简单,但作为我们行业内的人来讲,是有很多行规,需要非常谨慎,不能有半点马糊,但外行人看会觉得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很死板,不灵活,殊不知这个行业和电控、软件这些行业不同,可以耍耍小聪明体现下水平。当然机械也有很多创新,但是在传统机械行业,那是需要相当的功力才能做到,就像我这种水平的才可以,呵呵
电控就不一样了,只要会了,基本上不会遇到太多阻碍项目进行不下去的问题,比如调伺服调PID,就像学骑自行车一样,会了就基本不会忘,机械就不一样了,图纸到不同的单位不同的操作工,结果是有相当大的差异,如果要完全保证,需要一个完整的体系来保证,像如今很多民营单位,基本上都没有正式的检验员,靠的都是设计的水平和加工能力了。

网友:
机电不分家,遇到问题需要机械与电气一起想办法,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原来是搞电的,现在机械电控都搞,以机械为主,感受在做设备这方面,电控已经没什么有难度的东西了,都是现成的,拿来应用就是,触类旁通,机械就不同了,可以用博大精深来形容,一辈子搞机械的老工程师,估计也不敢说全部掌握,在装备制造行业,我认为机械永远是第一位的,电气控制难度再大,也只是辅助。另外,机械和电控结合,有些问题解决起来就轻松多了,俺深有体会

楼主:
你们说的都是一部分吧,我在调试的时候都是配合机械来弄东西,可是你们做机械又做电控的人真的遇到了,难调的电控了吗?我想说的不是谁来评定那部分简单,我想了解的是设备的精度到底能做到多少,在电气调试方面我知道的很多,我知道机械设备不变的情况下,一条棒材要线速度在10米每秒很容易,要是15米每秒也很容易,但是要到17米每秒18米每秒,大家说真的那么容易吗?你们如果既做电控又做机械的话,可以说都是高手了,但是我知道,我是一个做电控的,我知道每一个设备是不同的,如果要你去调试一个19米棒材的倍尺剪你们会调吗?要你们做一个钢板的彩图线,你们能够完全说明白,它如何控制吗,我不想多说什么,大家都是说合作,我想在这里大家能够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从机械本身的加工方式,从电控设计的主要考虑方向,在一个项目的启动,到它的结束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于现在的小的设备,我指的一些单机架的设备,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难度了,但是要是一条四五百米的棒材、镀锌、连退、彩图等等,就需要我们来通过这里讨论一下了吧,谢谢大家来讨论这个话题,也谢谢鹰哥把这个帖子加到精华区,更希望大家能从技术来分析这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谢谢

网友:
你们说的都是一部分吧,我在调试的时候都是配合机械来弄东西,可是你们做机械又做电控的人真的遇到了,难调的电控了吗?我想说的不是谁来评定那部分简单,我想了解的是设备的精度到底能做到多少,在电气调试方面我知 ...
引用 网友A:

这位曹兄能不能先说下你的大致方案和技术指标,或者画个简单示意图,不泄露你们的机密就可以,这样大家才好讨论。

网友:
各自站在自已的岗位上看问题,只能看到局部;站在整个工艺上看问题,是全局的.
       讲了又讲的话题,仅从个人的角度去说事,这是一个永远也扯不清的皮!

网友:
高度,绝对的!
共同提高

网友:
一般是越贵精度越高,或者品牌越大,基本上价格和质量是有关系的。

楼主:
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案,但是合作的机械设备厂家,基本上要是和老外合作的一些机械设备,基本都是没有什么问题,据我了解老外的设备都是在国外进行了模拟实验,检测过的,这一点和老外的电控差不多,都是在实验室几个月的设计实验,然后去国外几个月的检测,最后用在现场的调试,到了最后到现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了,现在的国内机械设备,有些是新制造的,有些是利旧,就是什么样的机架用什么样的辊,要不就是安装上了就不合格,我遇到一家做减速箱,在减速箱外壳与齿轮头连接的地方都没有降温用的油槽,简直就是笑死人了,

楼主:
咱们就聊聊减速机吧,国内的精度为什么就达不到,和国外一样的,SEW 的减速箱为什么就很抗用,国内的怎么就达不到那种精度,从小的部分大家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