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折型材折弯顺序和所需折弯刀具

楼主(2009-08-21):
仿威图九折型材是越来越多了,市场上有很多了,不过大多是拉机拉出来的。现在都要折弯成型了,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帮助。

网友:
现在最流行的是16折型材,九折型材用折弯机是不能直接折的。是滚压成型的。如折弯要两部分压装。即折外边类似L的再折内边W再压边。或折弯配方管,见附图。

网友:
两楼的图纸怎么像是威图的啊。
威图的型材可是有专利的啊

网友(2009-10-31):
这个型材的折弯其实不难

网友:
这个型材的折弯其实不难
引用 网友A:

可以详细说说怎样折9折型材吗。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了

网友(2010-07-01):
这个型材的折弯其实不难
引用 网友A:

    有试过折不折得出吗?我试了一下,那两道要压平的根本无法折啊?!没法折到30度就没法压平啊?!

出来介绍下经验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介绍一下经验吧,呵呵

网友:
靠折弯机把工件压平是不可能的,上次我做样品就遇上了,

网友:
靠折弯机把工件压平是不可能的,上次我做样品就遇上了,
引用 网友B:

    折弯机可以压平的

网友:
好东西啊,一定试试看啊。。看能不能折弯出来

网友(2011-09-05):
有机会一定要试一下

网友C:
说实在的,九折型材用折弯机做不合算啊,市场价20元一米,你用折弯机来做,要冲孔,要折弯。冲孔要一个模具,如果不用步进数控送料的话,效率很低。。折弯需要3副模具,而且需要数控折弯机来做,折起来很费劲,最后做出来的精度还要比冷弯线出来的差一个等级。。我觉得很不值得。。。

网友D(2012-01-13):
引用 网友C:
说实在的,九折型材用折弯机做不合算啊,市场价20元一米,你用折弯机来做,要冲孔,要折弯。冲孔要一个模具 ...

通过卷辊机械生产的九折型材,它上面那些许多的安装小方孔、小圆孔怎么冲制呢?又成一难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过卷辊机械生产的九折型材,它上面那些许多的安装小方孔、小圆孔怎么冲制呢?又成一难题了。

九折型材基本都是轧制的啊。。。先冲孔然后扎啊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方孔间距25,GB/T 3047.2 中安装孔间距的标准为12.7+31.75+12.7+31.75+12.7+ ... ... ,用起来没有问题吗?

还是靠方螺母来调整。

网友:
过来长长见识    收获不小   嘻嘻、、、、

网友:
九折型材折弯很简单,我公司专门是做这个。

网友(2012-05-05):
辘骨成型!就是轮子滚压的,貌似效率什么的高的多,尺寸保证的也好

网友:
国产的九折型材在有孔的两面90度折弯处有波浪边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3-01-16):
要是有量还是折弯核算

网友(2013-04-19):
原来9折弯不能直接弯出来呀,谢谢

网友:
再深入点

网友(2013-07-03):
为何下载不了4 m% `( k; w" ^2 K7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