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键装配困难怎么办?键常变形!

楼主(2009-08-21):
如何装配轴键?插入键(平键)时特困难。我看过有人把轴和齿轮已经套好了,键已经插入三分之一了,结果后面的不能再插进了,键也给打变形了。请问大家有没有好方法?谢谢!

网友:
1轴与键先装好,再热套齿轮。

2轴键槽对称度不好引起的。

3把键磨小

楼主:
先谢谢你了,本来是应该轴和键先装好的,我看到已经晚了。工作要求很高的,重载荷,高速运转,是在钻机铰车主轴上的,和离合器配合的一端。

楼主:
是二个键哦,装第一个时是先轴和键装好再热套齿轮,第二个键只有插入了。二个键一起装难呀!

楼主:
装第一个时肯定引起装配误差,给装第二个键增加困难。

网友:
1发张结构图上来
2重大零件,装配前再检测遍
3装配前相关零件修配下

网友:
我们装过2个键的轴和孔,最大过盈量我们的产品是0.08毫米。先将轴和键的位置测量好,误差应小于0.03毫米(即轴的2个键和孔的2个键),若达不到,就不能装。修配有误差的一个键。
采用机油热装温度350摄氏度,我们的工胀大0.3毫米。

网友:
对于敲或压入零件,不能轴与键先配入再装孔零件,因为在敲或压入孔零件时,会把键向前位移
一般来说,孔与轴先装入一部分,再敲入键,边敲孔零件进轴零件一段位移,再敲键一段位移。

网友(2009-10-09):
发个截图 大家方便点

网友:
轴键的装配困难,其源头是键槽的加工精度问题,不能小看了二处键槽的对称度,一般原因都是这个对称度超差,包括深度要求,

网友:
热装还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网友:
发个图来看看。

网友:
你发个照片   大家看看再给你出点子呀

网友(2010-01-08):
感谢三脚猫版主,让我弄懂了一些问题

网友(2010-09-14):
比较迟了 但还是来凑个热闹

网友:
楼上的意见 还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2010-10-24):
回复 网友A:

    用锉刀把键锉着试着不要一次性硬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