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液压设备故障处理,采购部门的问题

楼主(2009-08-21):
昨天车间正在调试钩缓检修线的一台液压站设备,由于有一个旋转油缸没有动作。车间工人调了两天都没有找到原因。找到我们技术部,其负责的工程师又出差去了。主任要我去处理一下。

我到现场看了一下:这个旋转油缸是由单向节流阀、减压阀和一个三位的电磁阀叠加在一起控制的。把节流阀打开到最大,还是没有动作。看了一下液压原理图,此旋转油缸是并联在系统中,其他油缸运行正常,毛病肯定在此油路块和三只阀上。拆掉减压阀和节流阀,只是把电磁阀安装上去。动作正常,排出了油路块的问题。问题只有出在减压阀和节流阀上。华德的阀质量应该说还可以。看了一下减压阀的标牌才发现是B口减压的。其液压原理图的规格是ZDR10DP-40B/150YM。判断是采购部门的问题。第二天换了一台减压阀,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还真没看出来是采购部门的问题

楼主:
许多液压阀的外形是一样的,其机能不一样。没有原理图参考很难判断故障。
又有一次主任拿一个液压系统原理图叫我看一下(是我们技术部的一个工程师设计的)。他4只油缸的方向控制都使用的是3位H型的电磁阀。也没有采取其他措施。这样的话,系统的P口和T口永远都是通的,不可能建立压力。我估计这个工程师没有接触过液压才犯此低级错误。幸亏是审图阶段,如果制造完工调试就够麻烦的了。

网友:
这应该是入库检测的问题吧,怎么能说是采购的问题呢,如果是采购提供给供应商的型号错误。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见,甚至有时候会把单向阀的方向看反

网友(2009-11-08):
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责任嘛,我没看出来谁有什么责任。

网友:
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责任嘛,我没看出来谁有什么责任。
引用 网友A:

对,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对,同意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