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e材料清单设置

楼主(2009-08-21):
proe材料清单设置时,如何提取零件的 质量属性?试了好多次都没有成功,请大侠帮忙
O(∩_∩)O谢谢

网友:
是不是要先设定材料密度?

楼主:
回版主,做模板时已经先设置好的,在提取质量属性时没有搞定,在关系中输入
CMASS="PRO_MP_MASS"   CMASS是自己定义的参数(单重)
网上搜索教程中关系设置为
CMASS=MP_MASS("")输入时 显示 错误

网友:
一定要设成:
CMASS = MP_MASS("")
另外为了能够让模型自动计算更新质量属性,在模版中,tools---》program---》编辑设计---》

MASSPROP
 PART solidpart.prt
END MASSPROP
段中增加了PART solidpart.prt一句。其中solidpart.prt为零件模版的文件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程序中我已经添加进去
我在输入CMASS = MP_MASS("")时,显示错误  提示:此模型的质量属性还未计算。

应该如何解决呢?3时

网友:
“此模型的质量属性还未计算:在写入以上关系式之前,先对模型质量分析一次。再次写入以上关系式就没有问题了。以后零件模版里有了改关系式,就会自动计算每个零件的质量属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的谢谢,成功了
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