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箱端面精度高速度快的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09-08-21):
求教
蜗轮箱的四个端面怎么加工能提高精度,主要是两个端面的距离要求高,请问大家有什么设备或者是工装能解决问题!

谢谢!!

网友:
卧式加工中心

楼主:
有没有再经济点的方法啊!那个设备我们买不起的

网友:
刨台式双面镗

楼主:
刨台式双面镗有小型的吗?大概多少钱一台

网友:
坐标镗床有吗?要是只有普通的镗床的话那就用一个分度头好了,加工一面,旋转180度加工另一面。
题外话,涡轮箱两端面距离要求很高,这个设计有些问题吧,我没看图纸,具体什么情况还不能下结论,一般的涡轮箱两端面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高精度,装配时钳工调整就好

楼主:
我主要是想提高装配的速度,精度高一点装配速度能快不少!

楼主:
再问一下一般大厂的小型蜗轮减速器装配是流水线还是什么,求一种比较科学速度快的装配方法

网友:
大批量的话先是按配合尺寸的实际情况进行零件分组,然后按分组不同配合适的调整垫片,最后按组装配。这个是最简单最常用的方法。

网友:
也不知你有什么设备,另外你最好上传一下图纸. 要保证精度最好是粗加工后做一下时效处理.

网友(2009-12-16):
普通镗床把工作台改造成180度定位就可以可

网友:
你们的零件大吗?如果不大可以在立加上装个第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