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里的齿轮箱出了问题,顶隙太小,找不到原因

楼主(2009-08-21):
两个正变位齿轮啮合, 出现了顶隙太小的情况,  但是经检查,  箱体中心距符合设计,  齿轮也都经过检查没有问题,  后来就找不出原因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过了!

网友:
中心距没有问题,齿轮也确定没有问题。
如果以上两点是事实,可以肯定是设计错误

网友:
哪里生产的齿轮箱
找供应商问问

网友:
1.倆相囓合相對齒數是否合理..
2.確定齒溝偏差是否合理..

网友:
设计错误,重新计算

网友:
LZ,
上次匆忙的胡乱回复了你一句话。
如果你说的中心距离和基本的齿轮参数没有问题的话,你需要写出来你所有检测过的详细的参数,别人才可能帮你看你哪个参数有问题,或者哪个参数你应当检测而没有检测。
因为齿轮的参数较多,需要演算的东西不少,你就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肯定你拿不到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对正变位齿轮啮合,那就是角度变位了,计算时要对标准齿顶圆做降低处理来保证顶隙系数。齿顶降低系数等于总变位系数减去中心距变动系数,两个齿轮的齿顶圆都要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