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加工完螺纹后,多毛刺,有什么好方法去除?

楼主(2009-08-21):
在数车上加工完螺纹后,往往有比较多的毛刺,伤手,
能不能编写一段程序,或其它方法,能够自动去除毛刺啊。
请各位发表看法,

网友:
设计个装置,让板牙自动过一遍

网友:
刀具版块里有可以去查一下,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老马好像发过一个程序找找看吧

网友:
用复合命令 加工螺纹用一个,最后留点余量再另外一个螺纹命令

网友:
4#说得是,不过我发的程序,是针对圆弧型螺纹的,也有照片。

网友:
这个我这里也有,不知道你们解决没有

网友:
复合命令 加工螺纹用一个,最后留点余量再另外一个螺纹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