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r18Mo热处理后硬度达不到HRC58-61---请教

楼主(2009-08-21):
9Cr18Mo热处理后硬度达不到HRC58-61,请教,谢谢!

网友:
什么设备、工件尺寸、处理工艺是什么样的?

网友:
你是作的什么热处理,请说清楚,不是高频淬火的话达到这个硬度是不容易的

网友:
9Cr18Mo属于不锈轴承用钢
热处理后硬度达不到HRC58-61---淬火后冷处理和低温回火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D6%E1%B3%D0%B8%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