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30cr2ni2mo材料作花键轴,为什么使用一段时间易断裂?

楼主(2009-08-22):
我采用30cr2ni2mo材料作花键轴,为什么使用一段时间易断裂?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2401774.htm

30Cr2Ni2Mo---用这么好的材料,真有钱。
花键轴一般选用40Cr+调质+中频淬火。

网友:
韧性不好,试试楼上说的材料和热处理!

楼主:
国外资料材料转换的,如花键轴选用40Cr+调质+中频淬火。调制硬度大致多少?淬火厚度是多少??多谢了。

网友:
为什么使用一段时间易断裂?---结构强度校核!!!

网友:
该材料不错,淬透性很好。不知道花键轴的热处理技术要求是什么?一般说来花键轴传递的是扭矩,其失效形式是弯曲扭转疲劳失效。因些要求心部韧表面硬。还有断裂的原因很多,涉及到热处理、机械加工质量(如过渡处锐角会导致应力集中)以及使用情况等。最好经过系统的失效分析其断裂原因,再有的放矢的采取措施去解决问题。

网友(2010-08-14):
较常见的齿轮钢20CrMnTi

网友(2012-06-18):
我们一般使用的是45#钢的,不易变形,使用的寿命长

网友:
这个问题好,值得讨论!我们用40Cr比较多

网友:
用40Cr,850℃淬火,520℃回火,硬度可达HRC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