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转盘需要精确定位---请教

楼主(2009-08-22):
设计一个转盘需要精确定位,旋转一周8个工位,大惯性矩转盘,但转速慢,请问那位大虾知道怎么做,选用什么样的分度器和电磁离合器,伺服电机还是一般电机,结构怎么设计,敬请指教.

网友:
建议直接选用分割器

网友:
直接使用凸轮分割器,可以实现你要的精确定位

网友:
直接选用分割器,选用一般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
直径多大,成本控制要多少?实现方法很多,但是如果转盘很大的话,就很麻烦!分割器好像挺贵的

网友:
惯性大,选用分割器的话,每次变换运行速度,需要重新定位。

网友:
分割器是间歇的吧,不知道楼主要求什么样的

网友:
路过,好奇.哪位大侠能够详细介绍一下分割器的原理,谢谢了!!!

网友:
普通交流电机,电磁离合器,间歇式凸轮分割器,搭配起来就搞定了!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数控转塔冲床的模具转塔(几十个工位)结构。
伺服电机驱动加气动锥度定位销2次定位,定位从复精度在0.05MM以内。

网友:
楼主还在吗  有没看到大家的留言啊  凸轮分割器选用不错  看看合适不

网友:
我是销售分割器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我,我在东莞,不知道楼主哪里的,我电话是13794863319,

网友:
电话打错了,是13794863310,

楼主:
具体参数下周确定,到时候请那位高手帮忙以下,以前这个分割器选型和结构设计没有作过,有那位有实际图纸给参考以下,包过分割器,电机和电磁离合器的组合动力结构图纸,在次表示感谢,另外介绍以下那些比较好的分割器厂家和电磁离合器厂家,不胜感激!

网友:
从来没见过分割器,长见识了

网友:
伺服电机加圆光栅尺可以做到很高

网友(2009-09-25):
我也做过类似的东西,还没调试呢,就是用了一个传感器,剩下的根据惯性相同,停的位置认为相同

网友:
呵呵,敬业啊 15# zhoujunfang

网友:
要看定位精度和惯量和扭矩的。

网友:
这种机构在自动化装配机中用的很多,基本上我们是这样做的:
普通电机+分割器+光电开关。
1.电机与分割器间用链条传动
2.分割器带输出轴,并安装遮光片,便于用光电开关检测旋转角度。

目前对于转盘直径在500~600mm的,选用松下90W普通电机+减速器10B~30B,视生产节拍。
分割器选台湾DEX,常用的价格在4K到12K不等

整套机构精度可保证在几丝内,完全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2010-04-20):
正在找资料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凸轮分割器的特点: 1、结构简单:  主要由立体凸轮和分割盘两部分组成。 2、动作准确:  无论在分割区,还是静止区,都有准确的定位。完全不需要其它锁紧元件。可实现任意确定的动静比和分割数。 3、传动平稳:  立体凸轮曲线的运动特性好,传动是光滑连续的,振动小,噪声低。 4、输出分割精度高:  分割器的输出精度一般≤± 50 〃。高者可达≤± 30 〃。 5、高速性能好:  分割器立体凸轮和分割轮属无间隙啮合传动,冲击振动小,可实现高速,达 900rPm. 6、寿命长:  分割器标准使用寿命为 12000 小时。

网友:
呵呵,楼主的问题是我和遇到的问题一样,我刚刚解决,可以给你附个CAD图图自己看吧

RU80DF.直插式.中空150W.dwg

网友:
再给你个:凸轮分割器选型设计资料!
希望给你有用

网友:
我也有台机跟LZ的情况差不多,
我要用的圆盘直径500.准备用分割器,8工位的,正在找厂家呢,可是厂家说分割器的精度直径500来算的话可以达到0.04吧.但是不计圆盘的加工误差.,我的要求是重复定位误差在0.05以内,问问那个圆盘如如何加工才能保证精度呢.还有圆盘上有一铆压工序,那支撑又怎么做才合理呢,
前两天有人说只接用伺服电机做还划算.而且精度还要好.
现在都还没动手呢

网友:
下面几个方案:
1.最低成本,普通异步电机+减速箱+电磁离合器+锥销孔。
优点:成本低,重复定位精度高。
缺点:自动化程度低。
2.一般成本,普通异步电机+减速箱+电磁离合器+变频器+编码器,伺服原理定位。
优点:定位和重复定位精度都很高。
缺点:技术含量最高,一般的工控人员很难搞定。
3.较高成本,普通异步电机+减速箱+电磁离合器+成品分割器定位。
优点:定位和重复定位精度都很高。
缺点:
4.最高成本,伺服电机+伺服减速箱+圆光栅+控制系统做定位。
优点:定位和重复定位精度都很高。而且可编程任意角度定位。
缺点:成本较高。

网友:
分割器重载场合不适用。

网友:
转盘小的话可以使用凸轮分割器,如果盘很大需要很大的转矩则可以使用槽轮机构

网友:
好像直接用分割器是不行的。 启动、停止时很大的冲击会很快损坏分割器滴。 计算一下转动惯量就知道鸟。 我们以前用过的方法是: 如果半径不能减小,则尽可能减轻重量,比如用铝合金等轻质材料代替钢材;用类似挖掘机转盘的机构加减速机加光电眼来实现定位。  未必是好方法,但问题没了。嘿嘿

网友:
还是选用分割器的好.........

网友:
楼主的精度要求多少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使用DD马达直接驱动转盘

HIWIN DD马达

HIWIN DD马达
伺服直驱,重复定位精度+_3秒,一般工艺来讲就够用了.内部使用交叉辊子轴承.轴向\径向承载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了,没有仔细看,还是09年的帖子

网友(2010-06-04):
学习了谢谢FREE的帖子

网友:
定位精度有多高?分度有不同种的。

网友:
用交流电机加一个8工位的间歇分割器就OK。

网友:
选用气动旋转分度盘也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我用过很多

网友:
学习一下了,有受获,顶一下

网友:
.最低成本,普通异步电机+减速箱+电磁离合器+锥销孔

                   我们好像都这样用

网友:
建议直接选用分割器 !!!!!!!!!!!!!!!!!!!!

网友:
第一次听说分割器,谢谢

网友:
直接选凸轮分割器!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如果转盘比较小的话可以直接选用凸轮分割器,如过过大就需要自己做罗拉盘及过位凸轮及罗拉滚子,成本会比较高,因为要求罗拉盘打孔时分度非常准确。罗拉滚子一般做成锥形的。

网友:
问题应该早解决了吧。

网友:
这里的高手还真不少!
值得常来!

网友(2010-08-23):
很好,我是个新人,正好想学习一下

网友:
如果转速比较快的,用什么比较好呢???我的转速要求是4500转(离心机),离心后6工位定位。

网友:
分割器可以一次实现不同行程的定位吗?

网友:
还首次听说分割器这玩意 应该就上这东西了,长久稳定性应该好点

网友:
其实用2个气缸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分享,正急需要啊!

网友(2010-12-04):
学习了,每看一贴我的知识都有所长进,谢谢你们~

网友:
正好要学习啊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直接选用分割器+离合器+交流电机就可以了,根据你的盘算出转动惯量,在结合你的时间,分出加速时间,求出加速度,求出加速转矩,就可以根据这个选择电机容量了

网友:
用伺服,或者步进吧,再加上进料检测.这样最好了,我们作过这样的很多机器了.一开始就是用的分割器.后来改成了伺服

网友:
可以用计数齿配感应开关直接订位啊,为什么大家搞得那么复杂啊

网友(2011-02-14):
回复 网友B:

松下90W普通电机+减速器10B~30B,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
分割器,槽轮机构,不完全齿轮机构,棘轮机构都可以实现间歇运动

网友:
知道了什么叫分割器了,可惜暂时还用不到

网友:
要求不明确,旋转速度,及精度要求都没有

网友:
间歇转盘,液压的,气动的,电机的加槽轮、不完全齿轮、棘轮、鼠齿盘等结构,重复定位精度取决于你的制造精度啦。
连续转盘,直接上伺服加减速器,刚刚地

网友:
如果是间隙的,推荐用凸轮分割器,但千万要用好的,台弯的德国的。再配个带减速箱的电机,减速比按要求选用。可以选用同步带连接。

网友(2011-05-21):
直接买一个凸轮分割器就好了。。。

网友:
哈哈哈, 猛烈赞赏楼主

网友C:
用分割器了,我用了一个2500。。。如果用别的那就是做类似分割器的机构,加工件就加多,实际算起来也钱也少不到哪里,

网友(2014-06-19):
引用 网友C:
用分割器了,我用了一个2500。。。如果用别的那就是做类似分割器的机构,加工件就加多,实际算起来也钱也少 ...

学习了,虽然是老久的帖子,不过我现在正想做一个与LZ一样大惯量的转盘。好像大惯量用分割器不耐用。我偏向于用伺服+重定位。在比较中。

网友(2015-04-15):
有用的资料,我先留个脚印

网友:
分割器最合适

网友:
不计成本的话,也可以用DD马达~~~

网友:
跟左轮枪的子弹切换器一个原理,用伺服电机驱动,用弹气缸推动锥轴定位

网友(2015-08-04):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虽然是老贴,但方案的选择也很有启发。

网友(2015-12-10):
分割器成本重,自己计算好比例的话,用步进电机带动,可以做到精度好高。毕竟步进电机最大可以一圈分1万步运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把资料发到714872002@qq.com邮箱

网友:
之前用的台湾谭子的分割器

网友(2022-09-02):
转台,凸轮分割器都可以吧

网友:
分割器  或者旋转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