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防松动技术

楼主(2009-08-22):
    汽车摩托车在行驶中会受到强烈震动,特别在路况复杂的场合更是如此。螺纹紧固件是靠扭紧时产生的轴向预紧力实现的。在剧烈震动中这种预紧力逐渐减小就会导致松动。螺栓松动的形式有横向转位、横向平移和轴向应变等三种形式,这些松动形式都会造成螺丝间或螺帽与支承面间的位移——自松现象出现。防松技术国内外均曾做过大量研究,采用了多种办法,例如:尼龙自锁螺帽、金属自锁螺帽、弹簧垫圈、内外弹簧垫圈及厌氧胶锁固等。对比试验结果表明厌氧胶法效果最好,尼龙自锁螺帽次之。日本三键公司曾做过试验:用M10螺栓分别采用弹簧垫圈法和厌氧胶法防松动,在振动台上(频率2000次/min、振幅2mm,加速度4-5g)振动30天,结果是:预紧扭矩均为100kg•cm,弹簧垫圈松出扭矩降为50kg•cm,即降低了50%,而厌氧胶法的松出扭矩为150kg•cm,增加了50%。用厌氧胶锁团防松的其他优点是:因螺纹间都被厌氧胶充填对金属起到了防腐作用并有防漏功能;工艺简便、成本低廉,其成本只有锁紧螺帽的1/4-1/8;另外厌氧胶已经系列化可满足不同应用场合需要。

  选择厌氧胶时应注意以下几点:①根据螺纹直径、间隙大小、震动程度、是否经常拆卸等情况选择合适的胶种,一般而言,螺栓直径大、受震强烈而又不经常拆卸的部位,宜选用高强度厌氧胶;间隙大者选用粘度大的胶种;需经常拆卸的螺栓应选择中低强度的胶种;②螺纹中虽不要求特别清洁,但也不可有大量油污或锈蚀层,否则会影响固化速度和粘接强度;②铜、铁等元素可加快厌氧胶固化速度,而不锈钢、镀锌件以及塑料、玻璃等则属于“惰性表面”,即不能促进厌氧胶固化,厌氧胶用于这些材质欲加快其固化,可使用固化促进剂(如M促进剂等)。④已固化的厌氧胶清除法见已固化胶粘剂的清除方法。

网友(2010-08-17):
目前,最先进和效果最好的防松方式是唐氏螺纹紧固件防松方式。
唐氏螺纹同时具有左旋和右旋螺纹的特点。它既可以和左旋螺纹配合,又可以和右旋螺纹配合。
联接时使用两种不同旋向的螺母。工作支承面上的螺母称为紧固螺母,非支承面上的螺母称为锁紧螺母。使用时先将紧固螺母预紧,再将锁紧螺母预紧。
在振动、冲击的情况下,紧固螺母会发生松动的趋势,但是,由于紧固螺母的松退方向是锁紧螺母的拧紧方向,锁紧螺母的拧紧恰恰阻止了紧固螺母的松退,导致紧固螺母无法松动。
唐氏螺纹紧固件利用螺纹自身矛盾,以松动制约松动,起到“以毒攻毒”的效果。它的发明标志着紧固件领域中的振松问题得到突破性的进展。
该方法已经被编入《机械设计手册》化工版,陈大先主编。

网友:
目前,最先进和效果最好的防松方式是唐氏螺纹紧固件防松方式。

网友(2010-09-19):
目前,最先进和效果最好的防松方式是唐氏螺纹紧固件防松方式。+ _. n(

网友:
看看机械设计手册中的唐氏螺纹部分

网友(2010-12-10):
购买这套手册就行了。

网友:
只知道机械书上说的那些防松,不过看上去化学放松更好点啊貌似

网友(2011-05-02):
xuexi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5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2021-04-16):
|mtangzc发表于 08-17 20:56目前,最先进和效果最好的防松方式是唐氏螺纹紧固件防松方式。

唐氏螺纹同时具有左旋和右旋螺纹的特点。它既可以和左旋螺纹配合,又可以和右旋螺纹配合。

联接时使用两种不同旋向的螺母。工作支承面上的螺母称为紧固螺母,非支承面上的螺母称为锁紧螺母。使用时先将紧固螺母预紧,再将锁紧螺母预紧。

在振动、冲击的情况下,紧固螺母会发生松动的趋势,但是,由于紧固螺母的松退方向是锁紧螺母的拧紧方向,锁紧螺母的拧紧恰恰阻止了紧固螺母的松退,导致紧固螺母无法松动。

唐氏螺纹紧固件利用螺纹自身矛盾,以松动制约松动,起到“以毒攻毒”的效果。它的发明标志着紧固件领域中的振松问题得到突破性的进展。

该方法已经被编入《机械设计手册》化工版,陈大先主编。
正好用上,谢谢

网友(2021-08-01):
同等规格同等材料以及热处理的唐氏防松螺栓强度不如普通的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