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排气管中有油喷出?

楼主(2009-08-22):
如图所示系统,红色为油管,绿色为气管。在A中油液高约4/5.
故障现象:在1管中有油排出,在电磁阀的排气口可看到明显油雾。
正常情况下,1管中是只有气体排出的。
现在一直找不到故障原因。
请高手帮忙看一下。

楼主:
从网上找了个原理动画,下面是截图

动画从这里下载

现在问题是:从动画中B处往外喷油。
期待高手。。。

网友:
在油与气之间有一密封件,你把它更换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指的是左侧缸吗?可据拆过的人说缸里面就是一个类似于浮子的东西,没有密封件。

现在我这采取的措施是:
1、更换A中密封圈
2、在B、C、D口安装节流阀

故障现象暂时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