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零件,公差配合,间隙配合---请教

楼主(2009-08-22):
本人要设计一零件。
要求:在此零件上打孔,然后把做好一阶梯轴零件,并用有机胶之类的粘在孔内。此零件用于承受拉力
请问:用公差配合该怎么选择?间隙配合行不行?

网友:

承受拉力的工件应该解决强度问题。
公差配合不能解决强度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拉力的话,我设计的是阶梯轴孔,强度没有问题的。
现在想知道孔轴用有机胶粘牢,不不知道用间隙配合是否适当?本人设计也是初入门,很多东西也不是很懂,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你的拉力大概有多大?

网友:

你既然用胶了,起码过盈配合是不行了,否则就把胶挤跑了.

楼主:

拉力很小。阶梯孔轴足以承受了。
孔轴两者材料不同,塑料和金属;
现在还不知道使用过盈配合还是间隙配合?

网友:

不用胶行吗

楼主:

胶没有指定要用。
现在想用适度的过盈配合,直径10mm的,如用H8/m7的过盈不知道合适不?

网友:

建议用过盈配后,而不要用胶

网友:

H8/m7的过盈不知道合适不?

不合适

,塑料的弹性比钢大,过盈量应随之加大。

H8/m7对钢件都算是过渡配合,对塑料件根本不牢靠

网友:

我觉得跟公差配合没多大的关系吧,只要胶能粘住就行了

网友:

留十几丝间隙用胶黏结比较好,塑料和金属过盈配合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