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螺纹,如何对刀才能保证螺纹加工正确,不会乱牙

楼主(2009-08-22):
用数控车螺纹时,如果中途刀具损坏,更换刀具后,如何对刀才能保证螺纹加工正确,不会乱牙。(用普通螺纹刀具,自己刃磨)。
是否是在固定的外圆 端面(用螺纹样板)对刀设置原点?
还有解释数控机床G33指令的工作原理,是如何寻找螺纹车削的起点。

网友:
同问,请大侠解决????????

网友:
我也想知道解决方法,请高手出招!!!!

网友(2009-11-09):
数车切削螺纹时  那个起到点Z轴不能小于导程大小

网友:
对于主轴与丝杠联动的数控可以采用普车对牙的方法……
非联动的,对牙基本上行不通,采用固定点装刀对刀,又会碰到切入点的问题,个人想法:在编入切入角的前题下,使用固定点装刀对刀,或许行得通。
以上观点未经证明,仅供参考……

网友:
对刀时先对好X轴及大至对一下Z坐标,然后在螺纹外径处选用低转速试一刀,看刀具与工件牙型是否对好,看偏移的位置补正Z方向的刀补再试切,其实跟普车的方法差不多,只不过数车是补刀补,普车是调整小拖板而已;

网友:
手动方式下,将刀具对到螺纹槽里,然后X向推出,然后MDI模式编写螺纹指令反方向切出,然后以次Z值作为螺纹起点,再加工。

乱不乱还是取决于对刀的准确性

网友:
如果不卸活,对准就不会乱扣,》对的和以前一样准,就怕以前没对准

如果卸活了,按9楼的方法应该可以吧

理论分析,请自行验证

网友:
这个问题我能解决,首次对刀时间,通过机床零点与工件试切数据之差确定工件坐标系,再次对刀的时间把Z向的差值与原来的差值挑动到一致,X向大概对刀,因为可以通过磨耗修正,记住,中间千万别回零,这样的话无论怎么车,都不会乱扣了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别卸活就简单,对刀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楼主回答的几位,你们所说的车床是主轴联动的吗??

网友(2010-01-25):
我以前也遇到过此问题。不过是我师父帮我解决的。他是用角度规对好后。慢慢试切。看偏多少。在改刀补。这个就要有经验

网友:
开始车时,大径多留一点,中途刀坏了,换刀后,第一刀切少,只要看到痕迹就行了,停下来,观察Z向与上一次刀轨距离,再调整车螺纹前的起刀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