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拉伸时的一个警告

楼主(2009-08-22):
我在草图绘制后,退出选择拉伸命令后,跳出一个警告,说:“当前工作对象不在几何体内,在零部件几何体的最后一个特征之后创建新的实体特征”
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看的不很明白,截个图吧,这个问题好像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上面的情况。那是因为你刚从创成式曲面构建过几何图形,工作对象还在几何图形集1里(也就是当前工作对象,如图上所示),之后你又进入Part里拉伸,所以有警告的对话框。解决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提前定义工作对象,用鼠标右击零部件几何体,选择“定义工作对象”;一个是重新插入一个几何体(工具栏“插入--几何体”的办法构建)。补充一下,在创成式曲面操作所形成的元素一般都在几何图形集里,而在Part里操作的特征都在几何体里,所以建模时要特别注意几何图形集和几何体,及时定义工作对象。

网友(2010-03-23):
请问~ 在Part里 插入新的几何体 其目的是什么呀~ 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用~~

网友(2010-07-25):
应该是拉伸的方向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辅助的东西  使操作的各个对象独立分开  不至于在操作时相互干扰

网友(2010-09-02):
你这是拉伸面啊,应该在创成设计里边做吧,不在实体里吧。

网友(2010-10-22):
你从在第一个几何体那定义一下就ok了!

网友:
我遇到很多次这个问题。。。都浮云了。。。
见识到了

网友:
支持3楼 个人认为是在几何图形集里画的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