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DA RG-100轧床,能轧2.1米长的6mm的板吗?

楼主(2009-08-22):
最近有个试制的!
AMADA RG-100轧床,能轧2.1米长的6mm的板吗?
轧板所用的压力是怎么计算的?
6mm的板要用多大的下刀槽?
上刀模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顶啊!?

网友:
理论上如果是碳钢板是可以用50mm开口的下模进行折弯的,如果不行可以再加大下模开口(如果对R角没有特殊要求的话)。这些数据应该在机床或者操作手册上查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