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加热器---请教

楼主(2009-08-22):
有没有兄弟用过感应加热器呢,可以在哪买到呢?或有没相关的资料?

网友:
步步高 网友好!
.
微波炉是高频感应加热器。电磁炉是中高频感应加热器。炼钢用的是中频感应加热器。
轴承热装用的是中频感应加热器。
你要感应加热什么东西,需要多大的功率?
.
syw  090823---06.18
.
syw

楼主:
谢谢syw大侠!
有用过感应加热器的吗
是这样的,本人现在要做一台热装配机,待装配的轴为Φ155g6,孔为Φ155上偏差-0.05,下偏差-0.07,配合长度为94±0.5,轴的材料和孔的材料料都为45#钢,现在需要购买高频感应加热器,把孔的内表面加热到200度,要求加热均匀,加热时间在20-30秒内,供应电源为220/380V都可以,提供成套高频加热设备及相关服务,请联系QQ:276532228 谢谢!

网友:
步步高 网友好!

“轴承内套的中频感应加热拆装技术”是上个世纪70年代,伴随可控硅技术的
普及、应用,而产生的一种中频感应加热设备。
30多年前,在工厂当工人的时候做过这方面的技术革新项目。已经算是很古老的技术了。
现在市场上有这方面的成套设备。帮你查了一下,顺手贴上。
.
syw  090825---06.38
.

中频感应加热成套设备
适用范围
适用于内电机车、地铁、轻轨车辆牵引电机轴承内套或油封的中频感应加热拆装,
小齿轮的中频感应加热安装和辅助拆卸,端盖轴承的中频感应加热拆装,和部分工件
的工频感应加热拆装等。在同一工作场地范围内,只需配备壹台中频电源和几个通用
中频感应加热器和工频感应加热器,就可满足不同工件的感应加热要求。

主要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 三相四线AC 380V
直流电压: 500V
中频频率: 1000HZ
工频输出: AC 380V 50HZ 60A
中频功率因数: > 0.85
直流电流: 60A
中频电压输出: 750V
额定功率: 30KW
外型尺寸: 800(W)X 600(L)X 1600(H)

网友:
国内做此类设备进行热装、热处理之类的太多了,上网查一下,很多的。

网友(2011-04-15):
国内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常州、杭州、无锡等地方,这些地方产的质量也交好。
你也可以参照这家公司www.wxmaihui.cn。个人感觉不错

网友(2018-07-28):
www+cljiareqi+com/苏哈电器     13915229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