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乘5的梯形内螺纹80长,怎么加工快

楼主(2009-08-22):
28乘5的梯形内螺纹80长,怎么加工快。用ca6140加工。各位大侠指教了。

网友:
硬质合金的刀具,高速切削。最后低速光刀

楼主:
硬质合金的刀具,高速切削。最后低速光刀
引用 网友A:

      这样加工一是退刀很难,二是由于刀杆强度所限上刀量小,加工时间长。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比如旋风铣。有了解的请指教一二。

网友:
是C6140,你以为是数控啊,不可能用高速的,要是单件的话直接磨把刀车了就好,要是批量很大要求又很高的话在C6140上就难办了

网友:
单件车,量大找专业厂家挤压。

网友(2009-09-26):
我可以为你加工

网友:
单件就算了,批量件呢,我倒是有套提高效率的夹具和刀具,就是制作有点难,改天我可以发上来.

网友:
还是上数控设备加工吧,CA6140效率是不会高的

网友:
上数控车,做这样的螺纹效率也不会高的,只是自动走刀了而已,主要还是刀具和夹具的问题。螺距太大,刀杆太小,悬深太大。刀具考虑进口刀,三特的,夹具倒是希望7楼的发上来看看,学习下

如果是单件,就随便搞下,糊弄下就算了。。。

网友:
螺纹深度比较深,刀杆又细可能震动会比较大

网友:
楼主要是熟悉铣床的T型刀就好实现了,提示一下:结合到车床上

网友:
批量生产靠CA6140比较困难

网友:
批量建议旋风铣

网友:
大批量生产还是旋风铣效率高,不过需要改装车床,加上旋风铣

网友:
旋风铣通止可以保证吗?

网友:
旋风铣调节好了,通止没有问题的。

网友:
学习一天一点,长见世

网友:
看一点  学一点

楼主(2010-05-01):
大侠们好。我先用传统方法加工,每班大约加工75件。后用旋风铣每班加工140多件。质量还可以。凡事就怕坚持,坚持就能胜利。当然还要用心。

网友:
批量可以用丝锥攻,用车床车太麻烦

网友:
建议 白钢道具 合金刀头 韧性不好 刀头撘里面很麻烦 至于转速吗 适中就可以了

网友:
除了在数控上一刀一刀的,我不相信还有其他的什么办法。

楼主:
我现在用旋风铣加工,一个班已经可以加工160件了,我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