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鼠笼及金属网焊接参数,供应商可以和我电话联系

楼主(2009-08-22):
一、如图1  是由一根直径为0.8毫米的不锈钢丝(316L)绕焊在由直径为2毫米的六根不锈钢骨架上,螺距为2.2毫米,总长最长为416毫米,最短为196毫米。
二、如图2  按照表中采用最后一行280号金属网,圈焊成内径为27毫米的金属网筒。

    求:以上两种产品所用的焊接机的类型及焊接参数。供应商可以和我电话直接联系:13861959454  聂先生

网友:
(感觉)到河北衡水那一带去问问,很多很多做金属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艺与金属网焊接比较相似。

网友:
你自己做一台专用点焊夹具和点焊机好了

网友B(2009-11-05):
我是专业做这些方面的,网材有很多方面的。您说的和筛管相似。可以具体说说!

网友:
河南新乡有许多产这个的,呵呵!可以交流

楼主(2009-12-13):
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自己做焊接专机,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2013-06-17):
引用 网友B:
我是专业做这些方面的,网材有很多方面的。您说的和筛管相似。可以具体说说!

需要直径50微米以下的金属网,材料不限,方格状的网,最少一个平方米的,单元方格的尺寸要求是1x1mm的,也可以做成正六边形。请问可以提供么?

网友:
需要直径50微米以下的金属网,材料不限,方格状的网,最少一个平方米的,单元方格的尺寸要求是1x1mm的,也可以做成正六边形。请问可以提供么?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
250目的网材,直接采购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