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打样---求助

楼主(2009-08-23):
大家好  我们是一家压铸行企业
每次接到新样品需要大洋的时候,我们都会比较头痛
我们传统的做法是:1--找木样师傅按图纸手工制作没木样
                         2--用造好的木样去做沙模
                         3--用沙模重力浇注形成样件

这样做的缺点:制作周期特别长,精度差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制造样件

网友:
你好!看到你写的工艺流程后,我觉得是砂型铸造,而不是压铸。压铸的通常做法是:图纸——设计压铸模(模具图纸审核——试压——修模——试压——客户验收)——压铸。关键:客户必须支付模具费;贵公司必须有模具设计、制造能力啊。仅供参考。潘玉洪

楼主:
我们公司是唐山的一家压铸公司 我们有1600吨的压铸机  我们主要生产汽车零部件
但是我们客户在样车试制阶段所要的样件
在没有明确的订单之钱我们也不会直接开模具

我想问的是在不开压铸模的情况下怎样快速的生产样件的办法

网友:
使用翻砂件代替压铸工艺的样件?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这2钟工艺出来的件内部组织还是有区别的,受力要求也是有区别的.
你可以试试不用热作模具钢开套简单模具,如果是南方人做的话,大概也就几千块钱,用上几次也就报废了.还算便宜吧.

楼主:
使用翻砂件代替压铸工艺的样件?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这2钟工艺出来的件内部组织还是有区别的,受力要求也是有区别的.
你可以试试不用热作模具钢开套简单模具,如果是南方人做的话,大概也就几千块钱,用上几次也就报 ...
引用 网友A:

我当然知道有区别
汽车产品在研发阶段制造的试验用的样机都不可能让你们直接去开压铸模具的
当然要有比较便宜的方式来做样件
我们做的变速器壳体样件也就2000多块一台5台才1万
按你说的开套压铸模30多万 而且还要等上2个多月    5个样件每件6万
鬼才会买呢

我求助的是做样件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