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设计,图中同步带的涨紧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23):
求人帮忙解惑

图中同步带的涨紧问题

网友:
是要涨紧图中同步带马,加容易,但得弄清为什会变送,LZ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
好像问题没说清楚

楼主:
我想问的是用上图的涨紧方式是否磨损的厉害

网友:
搞明白了,上图看上去工作环境差,同步齿直接和轨道磨擦,理论上就错了,肯定容易磨损

网友:
你在涨紧皮带的同时也要考虑皮带轮的包角啊!

网友:
没有涉及过同步带,但是感觉会磨损,因为你的从动轮也是没有齿面的!

网友:
肯定会磨损的

网友:
会很严重的磨损。

网友:
套筒滚子链也有用这种方式张紧的,好像欧美国家喜欢这么张紧,一直搞不明白其中道理

网友(点评):
链轮这样张紧,是常态,基本长链条输送下面都要加托板的,可这是同步带,是橡胶的,关键还压的齿那一面

网友:
这种地方用三角皮带较好

网友:
兄弟,是不是用反了?
觉得应该是压的,而不是拉的,拉的会严重磨损齿面

网友:
这是不是一个张紧的问题?

网友:
没见过这种张紧方式,一般都是用张紧轮来张紧。
楼主为啥要设计成这种方式?理由何在?

网友:
这种涨紧方式肯定会有比较大的磨损的

网友:
上下各一个惰轮就搞定了,不明白搂主为什么会做成这样啊

网友:
同意16楼的!

网友:
同步带也可以不用张紧轮的,两个中有一个位置做成可调的就行。

网友:
各位各位!我有一点小的看法说一下啊!这个机构好象不是涨紧装置,这个同步带结构应做运输比较轻的物体的装置,同步带下面的应该是做支撑的吧!我猜的啊!反正说是涨紧没人信吧!

楼主:
图中的方轴传动如何支撑?
谁设计过方轴传动,应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
问题比较大,这个机构如果只起传动作用的话,建议用链条代替,
还是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同步带齿磨损快;同步带轮包角大,影响正常使用。
采用外部压紧惰轮或尼龙导向的方式改进此使用方式。

网友:
同步带张紧问题我有遇到过,我之前的方法是:用光滑的轮子(轴承最好了)从同步带外面往内压紧。调整时注意压紧力,以免丢齿

网友:
在背面加涨紧轮

网友:
用张紧轮会好些

网友:
楼主的张紧方法我怎么看怎么看着变态。为什么不考虑用张紧轮呢?还有带速多少?

网友(2015-11-25):
这么个环境用链轮好些吧

网友:
这样的,怎样?

网友:
应该不是涨紧的吧

网友:
这样磨损很严重

网友:
在导槽两端加一个惰轮。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