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载机的转向耳

楼主(2009-08-23):
在确定装载机的转向缸前后耳的位置时,有的厂家是前后一直的(与车架中心平行),有的厂家是倾斜的(与车架中心成一定角度),
8 m, R* K! \0 M真不明白,怎样布置能使转向缸最省力,依据是什么?4 ], V1 u. {. U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2015-05-30):
是哈,我怎么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用的都是跟车架中心平行的

网友(2015-09-17):
一般情况下都是呈八字的,因为这样转向的时候可以有个起始力矩,但是八字也不要角度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