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接触器选型---请教

楼主(2009-08-23):
求施耐德接触器选型

网友:
施耐德接触器多是LC1系列的,选什么型号,得看你电机的功率和额定电流。最好打一本接触器手册,对应着选即可。

网友(2010-05-04):
推荐你用下台湾阳明(FOTEK),这方面我可以帮到你。

网友:
呵呵!
5 {" Q6 M, ~! m/ _上网查一下施奈德在当地的经销商电话,然后让他们给你送套接触器样本。再参考自己的需要来选型喽

网友(2010-06-26):
自己看吧

网友:
电流、电压、功率等参考就可选型

网友:
很复杂呀,先顶一下。。。。。。。。

网友:
上官网下载,不行就打服务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