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面和表面拉丝的不锈钢薄板 折弯 没有折痕 是怎么折弯的?

楼主(2009-08-23):
请教  镜面 的 和表面拉丝的不锈钢薄板 如何才能做到美观 没有折痕(外部)?

网友:
有专用的折弯机下模,或者使用折边机

楼主:
专用的下模,有这方面的厂家吗?

楼主:
明白了  下模具   还有无痕折弯膜

楼主:
这种外壳 是不是 这种 无痕折弯模  和无痕折弯膜  折弯呢  哪位 能 给我 具体说说 怎么生产的呢?

网友:
折弯前下模贴膜(聚胺脂类塑胶板)或成形后抛光处理了!

一般都选用后道加工方式了!

楼主:
折弯前下模贴膜(聚胺脂类塑胶板)或成形后抛光处理了!

一般都选用后道加工方式了!
引用 网友A:

镜面的可以  抛光    ,拉丝表面 怎么处理 才能和原来一样?

网友:
可用橡胶下模!
那种热开水器应该是成型后再抛光的!

楼主:
可用橡胶下模!
那种热开水器应该是成型后再抛光的!
引用 网友B:

拉丝的 表面 怎么 抛光呢?
我见到的新购买的 电热开水器大多是拉丝表面   还有就是   不锈钢板表面的保护薄膜也没撕掉  所以不存在抛光的可能   我就在想到底是怎么加工 才会这样的呢?  折弯处 没有刮痕?

网友:
回复 楼主:
“拉丝”直接使用合适的砂带就可以!
拉丝后覆上保护膜,加工完毕以后再把膜去掉。

网友:
长见识了,镜面折弯后双面还这么亮??期待中

楼主:
可用橡胶下模!
那种热开水器应该是成型后再抛光的!
引用 网友B:

拉丝表面的 怎么抛光?

网友:
我觉得老马说的很清楚了,但我还想知道抛光是 用抛光机吗

网友:
不是普通的抛光机,用的带轮吧!

网友:
折弯时在折弯机下模上覆盖一层膜即可,这种膜国产进口都有,你可以上网搜一下

网友:
你的材料多厚的!

网友:
有专用的无折痕折弯模,还可以在下模上垫膜

网友:
进口膜,300多一米,就能解决,电梯轿厢的镜面板就是用它,北京附近可以电话咨询13910315034

楼主:
回复 楼主:
“拉丝”直接使用合适的砂带就可以!
拉丝后覆上保护膜,加工完毕以后再把膜去掉。
引用 网友C:

谢谢   你说的在不锈钢钢板上用沙带进行表面拉丝处理,完毕以后贴上膜,让后去剪切折弯,折弯以后再把贴在不锈钢表面的保护薄膜去掉,折弯的时候,折弯机的下模具会不会刮坏保护膜?更换无痕折弯的下模具或者垫上无痕折弯膜?

网友:
1不锈钢表面贴膜 2使用无痕折弯模具 3拉丝表面出现划痕用手提拉丝机重新拉丝

楼主:
不错 明白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
有种黄颜色的无压痕折弯保护膜买的。但只针对薄板。楼主可以百度一下

楼主:
有种黄颜色的无压痕折弯保护膜买的。但只针对薄板。楼主可以百度一下
引用 网友D:

谢谢 就是想弄明白 薄板   是怎样做到 不损伤原来的表面处理而完成折弯的

网友D:
谢谢 就是想弄明白 薄板   是怎样做到 不损伤原来的表面处理而完成折弯的
引用 楼主:

道理很简单,就是折边机或折弯机刀模,相对于板材接触部位,在成型过程中没有产生移滑,另外承受的静压力,不足以对板材本身产生压痕。

楼主:
V 型下模具  还是会产生滑移的  垫东西贴膜 要改动下模具的

网友:
V 型下模具  还是会产生滑移的  垫东西贴膜 要改动下模具的
引用 楼主:

前面说了使用(带弹簧)无痕折弯模具会减少工件与下模产生的位移划痕。

网友(2009-09-22):
上海旭士特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折弯机保护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折弯机保护膜为美国原装进口。解决薄板折痕的保护膜厚度有0.55mm和0.4mm两种。解决厚板折痕的保护膜厚度为0.8mm.欢迎致电垂询。联系人:刘伟15921658822

网友:
可以做拉丝修复,因为你购买的拉丝贴膜板材不排除贴膜前就有划伤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划伤或留下工艺痕迹

网友:
拉丝或抛光

网友:
我们用透明胶带,要求不是很严的话,也看不出来,可以试试看

网友:
膜呀,那种膜超市有,条子一样的,也就是装在大门上挡风用的,厚度0.2mm

网友(2010-05-24):
下磨用耐磨橡胶垫 薄的那种 再在工件表面腹膜

网友:
随着钣金工业的发展,用户对钣金件的表面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对于不锈钢板,铝材的折弯,要求无划痕。普通传统工艺解决方法:一、加大折弯下刀的“V”开口圆角,效果虽有改善,但仍然无法改变划痕;二、在折弯下刀上垫橡胶皮,但橡胶皮寿命很短。我公司推出的韩国原装OKAY无印特耐膜,经客户实验验证,除了保证表面质量外,还大大提高了使用寿命。
无印特耐膜规格: 0.60mmx110mmx30m/卷
无印特耐膜即折弯机防压痕保护膜具有以下性能:
1.耐磨性强 2.抗撕裂性强 3.弯曲性能优秀 4.抗张强度及断裂伸长率高 5.耐低温-35ºC ~-50ºC及耐高温150ºC 6.长期压缩变形率低 7.耐油,润滑油及脂肪族碳氢溶剂 8.对氧和臭氧有抵抗性,耐老化特性
无印特耐膜交货周期:合同生效后3天

联系人:15921658822 刘伟QQ997440585

网友:
表面贴膜,有专用折弯下模具

网友:
学习了,朋友们怎有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贴了膜再弯就行。

网友:
有专业的无痕刀

网友:
你的产品如果要拉丝的 话用拉丝机很好抄做的但你要达到原来的效果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
广州合成天工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生产风管机械的专业厂家,一直以来致力于钣金设备的设计、生产和销售。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发展,目前我司拥有3万多平方米的生产厂房和200多台的生产加工设备,针对方形风管和圆形风管的制作有全套设备。主要的风管机械有:咬口机(辘骨机),螺旋风管机,椭圆风管机,圆管弯头咬口机,波纹软管机,滚型机(辘线机),TDF共板法兰机,TDC插接式法兰机,折边机,弯角铁机,剪板机,剪角机,剪园机,弯管机,压筋机,卷板机,数据控等离子切割机,滚压成型机(冷弯成型机),旋压成型机,风机反边机等等。
手动折边机Hand Folder
  上刀压紧工件有两种方式:螺杆锁紧手轮式(开距大、锁紧可靠)和凸轮锁紧手柄式(开距小、锁紧快速)。非常适合通风管道制造、五金家电箱体、盒件、盘件、厨具、家具等的加工制作行业使用,轻便节能、工作效率高。该产品适合施工现场使用。

网友(2010-10-20):
针对这种问题,我公司可以提供的折弯用防压痕垫膜,您可以利用普通折弯下模进行防压痕折弯加工,可以省略抛光工序,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现提供两种产品

1)美国进口(火黄色):耐磨性强,尤其适合不锈钢钣金加工。

规格:0.55mm(厚度)*100mm(宽度)*30m(长度)

2)台湾产(透明色):普通型,比较适合普通冷轧钢板,铝板加工。

规格:0.5mm(厚度)*105mm(宽度)*50m(长度)

联系人:姚红霞

联系电话:13818687259.021-62332418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大侠,这种无痕折弯膜都是什么材料做成的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