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敏感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9-08-23):
负载敏感是什么意思啊?他和正流量、副流量控制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简而言之,负载敏感系统是一种感受系统压力-流量需求,且仅提供所需求的流量和压力的液压回路。
  实现负载敏感控制的完整装置由如下元件组成:首先需要一个变量柱塞泵,该泵具有一个压力补偿器,系统不工作时,补偿器使其能够在较低的压(200PSI)下保持待机状态。当系统转入工作状态时,补偿器感受系统的流量需求并在系统工况变化时根据流量需求提供可调的流量。同时,液压泵也要感受并响应液压系统的压力需求。多数液压系统并非在恒定的压力下工作,当外部载荷变化时,液压系统的工作压力是不同的。然后需要一个具有特殊感应油路和阀口的控制阀,以实现负载敏感系统的完整控制特性。 当液压系统未工作,处于待机状态时,控制阀必须切断作动油缸(或马达)与液压泵之间的压力信号。这将在系统未工作时导致液压泵自动转入低压等待状态。当控制阀工作时,先从作动油缸(或马达)得到压力需求,并将压力信号传递给液压泵,使泵开始对系统压力做出响应。系统所需的流量是由滑阀的开度控制的。系统的流量需求通过信号道、控制阀反馈给液压泵。这种负载感应式柱塞泵与负载敏感控制阀的组合使整个液压系统具有根据载荷情况提供作需压力-流量的特性, 此即负载敏感系统的基本功能。
负载敏感系统的优点
  负载敏感控制系统的功率损耗较低,效率远高于常规液压系统。高效率、功率损失小意味着燃料的节省以及液压系统较低的发热量。
  单一的液压泵可满足多个回路的压力-流量需求。 传统的中位开方式定量泵液压系统为满足同一系统中不同支路的工作要求,必须采用多联泵或流量分配器。当然,也可采用流量控制阀或压力控制阀联合控制。仅在多液动机无同时或同步工作要求时才能采用单泵与多路阀的组合实现控制。
  负载敏感系统提供了良好的操作控制方式,简单可靠。并能以单泵供油,同时满足所需流量、压力不同的多个回路、多个执行元件的工作要求。
负载敏感系统的应用
  1.在考虑整机传动与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案时,负载敏感系统是具有下列特点的工作机构之理想选择。
  2.单泵系统具有多个回路和执行元件,每一支路有不同的压力和流量需求
  3.系统需要对流量进行调节,采用容积调速
  4.系统具有低压小流量的待机工况直至有更高的压力和流量需求
  5.系统需要提供恒定的流量而不受输入转速及压力变化的影响
  6.避免系统产生过多的能量损耗及热损耗
  7.系统需要保持执行元件恒定的运转速度而不受负载影响
  8.液压系统工作过程中经常达到最高压力
负载敏感控制技术的前景
  负载敏感控制技术本应用于构造一种未来的传动及控制系统,但是今天它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Load sensing is the system of the future, and it is here today!) 高效的特点使负载敏感控制成为所有传动及控制系统的理想设计方案。对于复杂的系统,它能够与电子操纵系统联合工作,精确地控制和提供作需要的液压动力。
  我们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负载敏感系统可用于协同电子操纵系统进行相当复杂液压系统精确的、可调的能量控制。各种类型的传感器可为微处理器提供反馈信息,微处理器进行偏差比较及处理后输出控制电流给比例电磁控制阀,其控制作用使得负载敏感变量泵根据作动器的需求按比例提供准确的压力和流量。 负载敏感技术–构造终极液压系统!(Load Sensing – The Ultimate Hydraulic System!)

所谓正负流量控制,说的是泵的控制方式,
变量泵有一个控制口,如果这个控制口的控制压力越高,泵的排量越大,就是正流量控制,
反之就是负流量控制.

网友:
二楼专家啊,谢谢

网友:
2楼回答的很全面.

网友:
学习了,受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