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的计算选型,哪种方法最好?

楼主(2009-08-23):
在网上和书上看到很多种计算方法,也去计算对比过,有的相差比较大,可哪种方法最合适呢?请教各位。

网友:
没有一个统一的最合适的方法,都是根据实际选定计算方法。

网友(2013-08-31):
我也很想学

网友:
就按照P=FV算

网友(2013-11-20):
直线运动的,就按照P=FV
-----------P是功率,单位是瓦;
-----------F是力,单位是牛顿
-----------V是速度,单位是米/秒
旋转运动的,就按照P=TN/9550
-----------P是功率,单位是千瓦;
-----------T是扭矩,单位是牛顿.米
-----------N是速度,单位是转/分钟

网友(2014-01-12):
困扰很久了!!!

网友:
呵呵,有人提过,按启动转矩选择,按负载惯量校核

网友(2014-04-29):
感谢分享,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