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汽油机问题.1P64---请教

楼主(2009-08-23):
1P64垂直轴汽油机,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在热机后功率降低甚至自动熄火?

装配的是割草机.客户形容.在不工作.空转的情况下正常..只要一投入工作.不到十来分钟.马上高温.然后功率丢失...有时甚至熄火..有时熄火之后在启动甚至启动不了?

为什么?

各位大侠为我分析一下.

网友:
查空燃比、燃油混合比甚至活塞与缸体间隙。。。。。
不在现场,只能猜,这三个原因都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散热不好,机器温度太高!

网友:
我看也是散热不好,机器温度过高引起的

网友:
机器温度高的可能性很大,但散热不好的可能性很小:都是仿制的机器,强制风冷这一块还是好模仿的。
所以要考虑什么引起的温度过高,或者“粘缸”的可能。
我仍然建议沿着前述三条去检查。。。。。。。。。。。。。。

纠正一点:燃油混合比应为燃油、机油混合比——应该是两冲的机器吧

网友:
是四冲程的,国内做的风扇配外罩就是赶不上鬼子,不是做得不好,而是匹配和一致性不好。这点还不得不承认

网友(2010-07-14):
是化油器发热叻!供不上燃油!导致熄火。问题可能出在化油器上或者箱体上!

网友(2010-09-07):
可能是缸头温度过高导致的, 热机无法启动可能是点火器是那个厂家的

网友:
可能是缸头温度过高导致的,

网友:
温度高要检查压缩比与点火角度了

网友:
建议装测功机上,监测火花塞垫片及机油温度,看是否由于热负荷过大引起气门关闭不严,造成功率下降。

网友:
散热问题为第一排查要因。

网友(2010-10-16):
应该是散热系统的原因,我原先呆的公司也有这方面的技术问题,机器运转时间一长,温度就过高

网友(2010-12-07):
混合器过稀导致温度偏高.

网友:
8楼的兄弟,说得有道理.应该检查下化油器浮子室的温度.要想法降低缸头向化油器的热辐射和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