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数据线的驱动,这是我自己用的

楼主(2009-08-23):
这是我自己用的驱动,没写有XP版的,直接安WIN2K的驱动就行了。解压后放在同一个目录下。

楼主:
希望大家多传一些系统通讯软件分享一下。

网友:
USB-RS232线不都是带有驱动的么,用那驱动肯定没问题。用你这驱动可能有问题。呵呵 。不过支持楼主的这种分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