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这两个驱动器对换一下有影响吗?

楼主(2009-08-23):
高手来看,数控车的X/Y轴由两个驱动器控制,这两个驱动器对换一下有影响吗?在参数设置里需要更改吗?

网友:
普通的数控车床只有两个轴,而且只叫X,Z轴,Y轴通常不用在两轴的车床中。
如果你想更换两个轴的控制器,首先要看它的驱动控制器的型号是否一致,尤其是功率电压等,如果不一样千万不要更换,就好像加工中心中的X,Y,Z轴控制器中,X和Y是可以互换的,但是就是不能和Z轴更换,因为Z轴的过载比较大,鲁莽的将X和Y轴的伺服驱动器换到Z轴上很容易过烧,车床同理!

网友:
为什么要换呢?替换法查故障?
驱动器型号,参数一样的情况下可以互换。

楼主:
呵呵,非常感谢,明白了。

网友:
同楼上说的一样,如果驱动器型号,参数相同,是可以互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