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如何将簿板卷成圆柱

楼主(2009-08-24):
急请各位帮忙!!!

想要用solidworks软件,将挖了孔的簿板卷成圆桶,应该怎么做?
我刚开始学这个,请提示具体操作步骤。

谢谢!

网友:
用钣金的拉伸

网友:
先用钣金做带缝的圆筒,然后用展开,之后加工孔,最后用折叠.

楼主:
我刚接触SW,能否告诉我具体的操作步骤?

网友:
3楼的步骤就对啊,先拉伸,再展开,再做孔后还原

楼主:
我做好了圆筒,但是不能展开啊

楼主:
确切地说,展开我不会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QQ183390928,能不能帮我一起做一下呢,拜托了

网友:
当然不能使整个圆了,要留一段间隙,要不卷板机怎么卷啊!

楼主:
不是整圆的,有留一条缝

楼主:
谁帮我一起做一下啊, 急着用呢,拜托了,我的Q号183390928。

楼主:
还要在这个圆柱上挖孔,应该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