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片泵和齿轮泵比较那个好。

楼主(2009-08-24):
今天公司新设备要配液压系统。供应商过来说齿轮泵比较容易咬死建议用叶片泵。各位大虾能不能再实际应用中比较下叶片泵,齿轮泵,柱塞泵。谢谢!

网友:
可以根据系统要求来选择,要求噪音小且油质干净就用叶片泵,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的话建议选齿轮泵,柱塞泵性能比较高,但噪音大,油质要干净~~~~~~~~~

网友(2011-12-16):
我想只要看系统的压力和工况吧。要是你的机器很低价格的。那就用齿轮泵嘛。
看看我的头像,我一定推荐叶片泵。我的头像就是威格士叶片泵嘛。
主要是看系统参数。叶片泵是有优势的。体积小。噪音低。

网友:
看你的使用环境,叶片的要求比齿轮的高啊

网友A:
根据系统的使用决定!!!齿轮泵咬死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点评):
齿轮泵扫膛见过没?

网友:
一般首选齿轮泵.自吸好,油污敏感性低.在压力.噪音有要求时才选其他泵.

网友B:
附图一张比较一下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64620832\QQ\WinTemp\RichOle\)S`@UF}O66]DX7[1`FI~859.jp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64620832\QQ\WinTemp\RichOle\)S`@UF}O66]DX7[1`FI~859.j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系统的使用决定!!!齿轮泵咬死我还没遇到过!!!

没见过,不过我见过的系统,这样的小系统还是齿轮泵好,安装简单,要求也低

网友(2012-02-02):
引用 网友B:
附图一张比较一下

很到位。主要是看工况

网友:
齿轮泵成本上优势明显,由于结构原因,最高工作压力要高一些,使用寿命方面,由于抗污染能力强,一般要好于叶片泵。叶片泵除了低噪音之外,其它方面很难找出比齿轮泵好很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