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电脑中已经装了CATIA,现在安装SW总是失败---请教

楼主(2009-08-24):
我电脑中已经装了CATIA,现在安装SW,怎么安装总是失败啊,是不是这个两个软件不能同时安装在电脑中啊;因为现在我用的这台电脑,原先没有装CATIA时,安装SW一切正常,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会吧
( y3 C# q$ _* M# y一定是别的问题  好像是注册表什么的

网友:
SW是什么版本

网友:
一般情况下  烤鸭和solid不冲突   可能是其他问题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我的两个都装了。catia V5r17,sw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