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草图时,有类似阵列的功能吗

楼主(2009-08-24):
我知道在零件设计模块中,可以对实体进行矩阵阵列;那么在草图绘制时,有类似阵列的功能吗

网友:
好像没有,只有阵列零件

网友:
有啊  就是平移命令里边,设定距离和数量就行啊。

网友:
正有此疑问!谢了!

网友A:
利用平移可以实现矩形阵列的功能,利用旋转可以实现圆周阵列的功能。

网友(2015-01-15):
引用 网友A:
利用平移可以实现矩形阵列的功能,利用旋转可以实现圆周阵列的功能。

见识了

网友:
有,平移或旋转时选择repeat和数量就可以了

网友:
有 好像是不关联的

网友(2015-05-05):
恩,平移能解决!

网友:
有偏移命令啊啊啊

网友(2016-01-03):
为什么要在草图里阵列呢,不是有专用的打孔、阵列命令么,画也好画、改也好改。就像加工过程一样,一个板件,先下料后钻孔,哪有先钻孔后下料的。

网友(2018-08-28):
旋转命令不能平均分配好像,反正我画时候必须输入角度

网友(2018-11-14):
平移命令就可以达到举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