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号液压油能否在真空状态下作润滑油?

楼主(2009-08-24):
32号液压油能否在20Pa的真空状态下做润滑油用?如果能用,使用时要注意什么?油里的气体如何去除干净?

网友:
请介绍你的设备及使用工况。

楼主:
设备是用动压轴承支撑100公斤的轴旋转到50000r/m,用32号液压油做润滑油,轴的旋转空间是20pa的真空环境,所以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32号液压油可靠吗?

网友:
可以的,不过建议使用46#的液压油.

网友:
我们公司的一种升降气缸压力约为3.5---4.5bar
用的就是32#液压油作润滑

网友(2015-11-20):
100号真空泵油

网友:
工作温度是多少?
普通液压油为矿物油,高真空状态下,如果有较高温度可能有一定的组分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