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此件该用什么设备,怎么加工?

楼主(2009-08-24):
朋友有关系,可以接到一种批量非常大的小活,烦请大家帮忙参谋一下,该上什么设备,如何高效的加工此件,能有高手帮忙核算一下加工成本就更是感激了!先谢谢大家!

网友:
车床+线切割?

网友:
直径这么小.................
有没有粗糙度要求吗?

网友:
用带动力刀座的数控走芯机

网友:
材料是什么,看不懂!

楼主:
此图是厂家的原图,工程师 估计也是个比较马虎的,材料应该是QSn4-3Y,锡青铜,其余直径的标注也不是太规范,不影响对尺寸结构的理解。

网友:
是我眼花了吗?怎么放大也看不清

网友:
图纸没读出来,不知道是个啥东西。

网友:
类似通信方面的接插件

楼主:
还是手扶拖拉机厉害!一眼就能看出是做什么用的,不错,是通信接头里的母插,请各位指点指点!

楼主:
我做傻大黑粗的东西惯了,对小东西没着!

网友:
LZ要做的事情是
1. 算好产量(这种东西没人用普通机床加工,要买设备,一般来讲达不到300件/小时的效率你就赚不到钱)
2. 到专业的数控车床加工中心厂家商谈

在这里谈加工方法是徒劳的,最终设备能力决定你的成败

网友:
大概得用这种设备吧? 还得加上棒材供料系统(想必你得用2mi多的线材作原料)

网友:
哈哈
不会发图

网友:
小件不大,但是加工起来会很麻烦的,不好搞

网友:
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
自动车床(凸轮机)+钻床+锯片铣槽+缩口+震动抛光去毛刺,单价:0。06材料费+0。15车削+0。1其他加工+镀金, 镀金就不用我说了。

网友:
一台车床加工中心,机加工全部搞定,不用考虑精度问题.如选对厂家的话,做成全自动的,一件也就6秒就够了.合格率99.99%以上.
如楼上所说做法,成品率有多少?

网友:
不知国内手表厂家还有几个在生存,零件太小,你只有找一下他们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谢谢你们的热心帮助!另外,卢大侠的设备图片能发来看看吗?zhousir_js@126.com

网友:
附图,您的零件,可以在刀架上装
外圆车刀,截断车刀,钻头,电动切刀(切割机的微型版),送料夹头.

原料用长线材,这个零件除了小端1.2小孔外,所有加工可一次完成,切断后用夹头夹住材料后拉,可实现自动送料.

希望对您能有帮助.

网友:
此零件可用自动车车制---做治具沟沟----桌上小车床二次加工

网友:
小直径CNC车床 带动力头的 装刀片直接把槽搞定  尾巴的小孔在桌面车上成型钻搞定

网友:
仪表车 加 超精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