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轮胎胎边上文字的意思

楼主(2009-08-24):
作为汽车上重要的安全件——轮胎却经常被人忽视,有很多消费者对轮胎的认识,仅限于销售商的解释,而其中有很多是基于销售商的利益,而导致后续使用的问题。在这里逐步向大家解释轮胎的基本知识,增加对轮胎的了解,也有助于大家的行车安全。
轮胎胎边部位有很多文字,而且有许多信息非常重要,让我们来逐个认识一下这些文字的意义!看看各家品牌轮胎的胎边标识图:
轮胎胎边标识图——MAXXIS

楼主:
轮胎胎边标识——GOODYEAR

轮胎胎边标识——HANKOOK

楼主:
各个品牌虽有差异但总体相同,只要抓住重点就可以了
a.规格标识:
215/70 R 15 C 109/107 L 10PR
215——断面宽度单位毫米(MM)
70——扁平比(%)
R——轮胎构造(R表RADIAL)
15——RIM外径(轮胎内径)单位英寸(INCH)
C——用途(C:商务车)
109——单轮时负重指示
107——复轮时负重指示
L——速度代号
10PR——廉纱层级强度
问题点:C代表载重车型使用,但价格较贵,比如目前市场上全顺、金杯、福田、得利卡面包车等,用于城市货运,就可能需要使用此类型轮胎,如果你使用普通轿车用轮胎就会存在安全上的隐患。
单/复轮荷重:单轮一般是指后桥2个轮胎,复轮是指后桥4个轮胎,之所以复轮载重较小是因为考虑复轮单边两轮胎的差异会造成负荷不均而增加单轮负荷而采取的预留措施。
205/55 R 16 MAXV8 91V  M+S
205——断面宽度单位公厘(MM)
55——扁平比(%)
R——轮胎构造(R表RADIAL)
16——RIM外径(轮胎内径)单位英寸(INCH)
MAXV8——花纹代号
91——荷重等级
V——速度等级
M+S——四季胎
问题点:
扁平比:是指轮胎的高宽比,通俗讲扁平比越低的轮胎其操控性越好,但舒适性越差,在考虑车辆改装时你需要结合车辆实际的状况来看,可能需要调整悬吊和刹车系统。并非扁平比越低越好,扁平比越低可能会出现其他故障如舒适性下降,胎侧容易起鼓等。

楼主:
断面宽度:轮胎升级降低扁平比势必要增大断面宽度,断面宽度加大就会增加摩擦阻力,在提升驱动力的同时也增加了油耗,因此要考虑您的爱车引擎是否能力,比如一般1.6l排量的车子升级最好轮圈生机不要超过1英寸,胎面宽度不要超过10mm。2.0l牌量以上的也一般不要超过2英寸,胎面宽度不要超过30mm。否则你会觉得车辆起步加速无力,油耗猛增等。
花纹:也是个大学问,合适的花纹会对你使用使用有很大影响,通俗讲细花纹有较好的静音性,粗花纹有较好的抓地性,所以一般市面上的车辆普通家庭、公务用的花纹块较细,而运动型的车辆花纹块较粗。
纯恶路使用: (SUV)

混合路面使用:(SUV)

高速路面使用:(SUV)

普通轮胎花纹:(普通轿车)

运动型花纹:(轿跑车)

赛车用花纹:

速度等级:并非等级越高的轮胎越好,一般高等级的轮胎抓地力好,但磨耗较差,价格较贵。很多销售商以此为卖点无非是作秀或想多赚取利益,事实上你的车辆已经决定了你的速度等级,比如说凯越最快也不过180km/h,而轮胎却是V级胎(240km/h),除了品质过剩还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M+S:俗称四季胎,字面意义是泥泞和雪地使用英文第一个字母。除非你有特殊用途、或在特殊地域(如用于赛车或在东北的冰天雪地),否则足够日常使用。
雪地胎:

31X10.5  R 15 6PR
31——轮胎外径单位英寸(INCH)
10.5——断面宽度单位英寸(INCH)
R——轮胎构造(R表RADIAL)
15——RIM外径(轮胎内径)单位英寸(INCH)
6PR——廉纱层级强度
说明:PR数代表帘纱强度,并非帘纱层数。帘纱层数结构胎边另有标识。
6.50 R 16 10PR LT
6.50——断面宽度单位英寸(INCH)
R——轮胎构造(R表RADIAL、-表BIAS)
16——RIM外径(轮胎内径)单位英寸(INCH)
10PR——廉纱层级强度
LT——用途(LIGHT TRUCK)

b.轮胎荷重、气压标识:

MAX.LOAD 615Kg(1356LBS)——最大荷重615公斤,1365磅
MAX.PRESS.350KPA(51PSI)——最大气压(冷胎时)350KPA(约3.5kg/cm2)
CANADA AND U.S. CODES ONLY——北美使用
说明:
实际荷重一般不要超过轮胎最大荷重的85%
冷胎气压是指不要在刚刚使用完就测量。
有些厂家为节约成本将北美地区使用轮胎用于国内,是否适合要看各位的评价。
c.轮胎生产周期:

DOT——美国交通部认证标志
Y5——轮胎制造厂经DOT认可后所赋予之代号
CD/A10X——厂商内控的规格及构造代号
0803——前二码”08”为生产周期,后二码”03”为生产年份(2003年)
说明:
国内经验:轮胎一般保存年限5年,使用年限3年。家庭用车辆因为使用率低所以使用年限长,消费者因该多加关注,避免危险产生。
d.3T标识:

TREADWEAR 220——磨耗性,为轮胎之磨耗寿命等级,100约为10000公里,480表该轮胎之磨耗能力约为48000公里,标示的数字越高磨耗的寿命越长
TRACTION A——抓地性,为煞车性能的等级,表示与参考轮胎所测试之抓地系数换算其相对抓地性,区分为AA、A、B、C四个等级,AA级性能最佳。
TEMPERATURE B——轮胎的耐热性(高速耐久性),依规定之测试方法及步骤,在室内之钢轮上走行至破坏之速度,可区分为A、B、C三个等级,A级的性能最佳。
说明:以上数据均在一定实验条件下取得,因此实际使用中会受外界环境影响而产生差异。客户可以参考。
e.其他

TREAD:3PILES(1NYLON + 2STEEL CORDS)
胎面:3层(1层尼龙+2层钢带)
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说明:各种轮胎的结构各有差异,就安全来讲材料使用越多则安全性越高,但因各厂家的技术各不相同所以也不能
其他的标识因关系不大,所以不在描述。

网友:
原来你对轮胎认识还蛮多的嘛,厉害

网友:
好贴 还是有收益

网友:
受益匪浅  谢谢

网友(2009-09-23):
长知识了hoho~~~

网友(2009-11-02):
还不错的资料

网友:
有收获。不错,能保存下来就更好了

网友:
受教了,学无止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