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里高速缓存的问题

楼主(2009-08-24):
高速缓存具体在那个设置里?有什么作用?请大家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
当打开或者操作比较复杂的模型,尤其是复杂的装配体时,启用高速缓存系统时就体现出来了,能大大节省读取时间,原因是它暂时不读入全部的数据内存,只是显示出来,因此速度很快。至于如何启用高速缓存,打开“工具---选项”,按图上所示数字序号操作就可以了。